带动作录放的遥控器, 可保存

楼主(2019-08-11):
佩恩手机控,最新增加动作录放功能。
视频演示在:

如果你不想录放特效 (就是只录放接收机输出),请在车型类型中选Jeep, 这样就不会录特效,而如果你使用伟恒外接特效,也应该能被触发.
由于初始状态,摩擦力等, 回放时模型轨迹不能原来一摸一样,请给模型留出足够移动空间。

网友:
动作录放功能

网友A:
这个坦克是你自己改的手机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坦克是你自己改的手机控吗?

  是的

网友A:
能分享一下是怎么改手机控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分享一下是怎么改手机控的吗?

  这是产品, 等价于遥控器, 淘“佩恩手机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产品, 等价于遥控器, 淘“佩恩手机控”

佩恩手机控制板还要配个3路电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佩恩手机控制板还要配个3路电调吧?

  玩坦克 可配 3路电调 , 高性价比。

玩其他模型,接电调/舵机 随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玩坦克 可配 3路电调 , 高性价比。

玩其他模型,接电调/舵机 随你了。 ...

就是说改坦克必须要3通道电调,其它用舵机的玩具就可以不用电调。

网友:
谢谢大神分享谢谢大神分享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改坦克必须要3通道电调,其它用舵机的玩具就可以不用电调。

麻烦楼主,给个佩恩手机控改装接线图。

楼主(2019-10-28):
引用 网友A:
麻烦楼主,给个佩恩手机控改装接线图。

描述中,有接线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