亿航无人机的电调

楼主(2019-08-15):
亿航的电调只有一个信号线和负极,该如何启动电机呢?顺便问一下有没有盐城亭湖的魔友啊

网友:
没有BEC吧?

网友A:
盐城模友太多了吧!有时间去盐城航协看看。可以认识新的模友。

网友:
电容旁边红黑才是电源端

网友:
电机端是那三条线并排线

网友:
白色的是信号 黑色的是地 对应接收机上的针 就行了 接收机得带电5V

网友:
启动电机只需要 主电源接入 和PWM信号输入就好了  你这电调不是已经满足条件了么....

网友:
新手课堂,多轴安装入门,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372&fromuid=49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盐城模友太多了吧!有时间去盐城航协看看。可以认识新的模友。

盐城航协在市中心吗?

网友:
北盐中南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