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

楼主(2019-08-15):
买了个穿越机,不知道怎么弄,求大神帮忙啊!对频了但是泼摇杆电机不转

网友A:
要地面站设置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F3 VEO

不知道怎么弄,求大神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地面站设置下

怎么弄,我是个新手

网友:
加下微信18002152695

网友B:
新手课堂,CC3D升级版REVO飞控的使用方法,8月23日更新第三课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825&fromuid=492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课堂,CC3D升级版REVO飞控的使用方法,8月23日更新第三课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 ...

啊?不是一种飞控啊

网友:
clean啥的那个地面站就行

网友:
你可以用地面站看看拨杆到底有没有效果,如果有效果那么就检查电源供电,如果没有效果那么就检查接收机线

网友:
先下地面站 能连接上地面站就好说了

网友:
没有解锁吧,这种飞控的解锁方式是油门最低向右或者向左打杆,解锁之后应该电机会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