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火墙的圆孔中心跟十字交叉点他们代表什么是如何确定

楼主(2019-08-16):
图中防火墙的圆孔的中心跟十字交叉点他们代表什么,是如何确定的???

网友:
因为防火壁在贴合时已偏转角度,如果你照着等分线安装动力基座,
你会发现动力轴偏移推力线.
也就是说螺旋桨中心必须在推力线上才是正确的.
使用三角函数估算偏移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