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求助

楼主(2019-08-16):
遥控器是富斯i6,对频后泼摇杆没用,求助大神帮忙谢谢,可以加微信教我谢谢!

网友:
要么没对上,要么没解锁。

网友A:
连电脑设置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电脑设置了吗?

没有,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不知道怎么弄

先对频,飞控连电脑 接收机设置选择对应的模式  SBUS IBUS PPM 找到你那款 保存 然后通道那里 检查是不是有映射  模式那里选择解锁方式  自稳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对频,飞控连电脑 接收机设置选择对应的模式  SBUS IBUS PPM 找到你那款 保存 然后通道那里 检查是不是 ...

哦,谢谢你了

网友:
解锁了吗?看看说明书呢

网友:
日常拿经验

网友:
泼摇杆可还行

网友:
你拨下上面的那几个开关,有个是油门解锁,但你得通过遥控器设置下通道

网友:
优酷搜索泡泡教程,f3ev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