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飞机机身轴线是怎么定义的?

楼主(2019-08-16):
模型飞机“机身轴线”是怎么定义的,难道就是机头到机尾的任意两点距离?

网友:
这没有一定的规则,视设计者想法为准.
一般固定翼是用推力线为水平基准线,但是高置动力的水机则不同.

网友:
啦啦啦啦啦了,我来水经验了

网友:
不明白,应该是中心点连接线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