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PWM转电平信号

楼主(2019-08-17):
之前在某个群里参加了个活动,20块钱三个卡录像机。
拍照和录像都是用信号控制的,低电平出发,可是遥控器的接收机不能直接输出低电平。
所以说写了一个小程序,基于8051单片机的,可以把遥控器的pwm信号转换成高低电平信号。
//这是一个将遥控器的pwm信号转换成高低电平信号的程序基
//于STC89C52写的,8051内核都通用,只不过某些厂家需要
//修改一些细节。本程序使用计时器零进行计算高低电平
//的时间,将大于1700的信号视为高电平以达到判断的目的。
//作者:上官细猫        QQ:20217727        时间:2019年8月17日

#include "reg52.h"
sbit pwm = P2^0;
sbit out = P2^1;
unsigned int num = 0,n = 0;

void main()
{
        TMOD = 0x02;
    TL0 = 0xEC;
    EA = 1;
    ET0 = 1;
    TR0 = 1;
        while(1);
}

void time() interrupt 1
{
        n++;
        if (pwm)
        {
                num++;
        }
        if (n >= 1000)
        {
                n = 0;
                if (num >= 100)
                        out = 0;
                else
                        out = 1;
                num = 0;
        }
}

网友A:
是不是少了设置初值啊

网友B:
有用stc15f104e的,改的小蚁快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少了设置初值啊

用的是模式2,8位自动重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用stc15f104e的,改的小蚁快门

那个挺贵的,我淘了挺多圣芯的芯片才一块钱一个,打算把程序移植过去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挺贵的,我淘了挺多圣芯的芯片才一块钱一个,打算把程序移植过去的。

一块一个哪里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块一个哪里搞,,,,

你说的我也买了,平均2厘一个,不过STC15W104更好一些,支持1S供电,等到时候我在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块一个哪里搞,,,,

淘宝上有啊,厂家弄的出新品了,推广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