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关于apm固定翼自动飞行转弯半径

楼主(2019-08-17):
泡泡老师可以帮下忙吗?
问飞控自动飞行转弯半径由什么控制,求大佬帮助!
目前飞的转一大圈才能转过来,不知道由什么控制。

网友A:
航点上不是有转弯半径设置吗关于apm固定翼自动飞行转弯半径 固定翼,飞控,APM 作者:毓明 7108 注意看

网友B:
可以进行相关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航点上不是有转弯半径设置吗注意看

大佬可以截图看下吗
我知道到航点半径,悬停半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进行相关设置的

能具体说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具体说下吗?

地面站软件进去后找到这个WP LOITER RAD参数,你看一下这个参数的定义,是不是你所说的转弯半径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面站软件进去后找到这个WP LOITER RAD参数,你看一下这个参数的定义,是不是你所说的转弯半径的设置?

好的,我出去试试

网友:
试了吗,是不是这个呢

网友(2020-07-26):
引用 网友B:
地面站软件进去后找到这个WP LOITER RAD参数,你看一下这个参数的定义,是不是你所说的转弯半径的设置?

你这个是什么版本的,后面全中文

网友:
可以设定啊  参数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