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求助大疆精灵2电池改装

楼主(2019-08-17):
这个是大疆精灵2 拆机电源保护板,我想把最下面的电池焊机到保护板上,不知道焊在哪里,有大神玩过大疆精灵2电池改装的吗?

网友:
我是听说啊 好像是要先断开正极 然后拆平衡线 最后拆负极.....焊回去的时候 先焊负极 在焊平衡线 最后焊正极  如果乱拆乱焊 自检芯片会锁死...不知道真的假的

网友A:
好像断电就锁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断电就锁芯?

你弄过没有吗?

网友:
断电就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电不锁芯

你先是接的哪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电不锁芯

你线接的哪里啊

网友(2020-11-29):
先断主电源、后拆平衡头就不能锁,即使锁了,短接res应该能解锁。

网友(2021-03-22):
我感觉你这个板,是山寨电池的,正版不是这样的

网友:
你的电池接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