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图传在接了F4飞控以后传回来的画面就不清楚了!

楼主(2019-08-17):
(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干扰?

不知道,应该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干扰?

前几天炸了一下机,天线摔成了这个样子

网友:
应该不是天线的事,天线之影响距离产生雪花,不会出现画面不清的

网友:
图传模块问题因为炸鸡可能有零件虚焊

网友:
你可以试试吧摄像头单独接出来看看是不是摄像头问题再去怀疑图传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几天炸了一下机,天线摔成了这个样子

天线没断就没事,有可能是上面说的虚焊问题,敲击一下图传看看能不能恢复正常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