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固定翼飞控

楼主(2019-08-18):
各位大佬,请问pix飞控解锁后给油,到中下油的时候飞控会重启,这是怎么回事啊?地面站一直报错bad ahrs,但是是可以解锁的。

网友A:
bad ahrs
姿态解算,加速度计校准了没
姿态解算需要时间,过一会就好了
如果特别长时间还是有问题,加速度计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bad ahrs
姿态解算,加速度计校准了没
姿态解算需要时间,过一会就好了

校准了的,每次解锁都有问题。我把罗盘都关了,但是可以解锁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校准了的,每次解锁都有问题。我把罗盘都关了,但是可以解锁啊

1.罗盘不是加速度计,是指南针
2.我之前也遇到过,后来查到的是姿态解算的问题
3.姿态解算是加速度计校准问题
4.姿态解算需要时间,很多时候多等一会就好了
5.如果怎末校准都不行,等了一大会也不行,加速度计可能坏了
6.如果只是飞控犯病了,把警报关了,当没看见

网友:
飞控突然重启是什么意思,可以给个视频吗?

网友:
赚牛币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罗盘不是加速度计,是指南针
2.我之前也遇到过,后来查到的是姿态解算的问题
3.姿态解算是加速度计校准 ...

您说遇到相似的问题是指,飞控解锁给油后,一定油量之后飞控会重启吗

网友B:
重启十有八九是供电不足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遇到相似的问题是指,飞控解锁给油后,一定油量之后飞控会重启吗

不是,我指的是bad ahrs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启十有八九是供电不足

嗯嗯,谢谢你,找到问题了。是接线头松了,油一给大,振动就断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