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柜台机]-改进星辉遥控车

楼主(2019-08-18):
还有一周开学,看看下周能不能把它改完,电机我前年小改了一下,电机线是从网上卖电缆的店买的14AWG(2.5平方毫米)两芯电线,去掉黑胶皮留里面两根线,再焊上2.5mm香蕉头。因为原车转向结构框量很大,车不走直线,所以我打算把前轮改成舵机拉杆控制,轮胎只保留胎皮,轮毂换成打印件,尽量减小框量。今天已经开始制作,下周断续更新,大家就当看个乐子吧,吼吼~
先给舵机摇臂掏个φ3的孔好拧螺丝,另外我觉得在实体店买车更便宜,因为能讲价,我跟老板讲了价90块就买到这车了

楼主:
完结撒花~吼吼

楼主:
拧好球头,下面打印舵机座,利用车体自身的凸起固定,轮毂图纸也已经在绘制了

网友:
同款卡丝钳

楼主:
仿照原轮毂画了个图做个尺寸验证件看看松紧度,轮毂图纸已经确定,明早我尽量起个大早打印

楼主:
轮毂做好了,轴承也卡进去了,下面做转轴

楼主:
买的遥控到了ԅ(¯ㅂ¯ԅ),本想买gt3b,想了一下还是买国货吧,支持一点是一点,顺便买了四个控灯模块

楼主:
转向结构框架基本做好了,拉杆放在上边是为了避开车底部的各种凸起,因为螺丝太长,原厂的前轮上盖盖不上,明天画个图打一个固定盖

楼主:
用打印套筒,M3×40内六角和垫片,防松螺母做两只轴,左侧轮胎已经装配完毕

楼主:
转向系统改好了,视频发到b站了,明天做遥控灯,顺便给电子设备打几个固定座

网友A:
很详细的改装教程,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详细的改装教程,学习了

感谢支持,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我,我会详细说说的

网友B:
楼主做这个车一共花多少,不包括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做这个车一共花多少,不包括控

买车90加舵机5块加四个球头10块,打印件20块,拉杆,紧固件,线和线头一起算10块,灯控10块,一共145

网友C:
我有同款车,用同款画图软件SW,同类型打印机FLM,楼主还是学生,佩服佩服,我留着以后打算改漂移的,打印件sw格式的文件方便共享吗?我就懒得测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同款车,用同款画图软件SW,同类型打印机FLM,楼主还是学生,佩服佩服,我留着以后打算改漂移的,打印 ...

恐怕得寒假了,我在外面上学,为了省电脑硬盘空间,图纸都是放在家里的移动硬盘里

网友D(2020-02-09):
自己动手,乐在其中,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动手,乐在其中,支持

感谢支持!

网友(2020-03-20):
这车改动投资大了,支持DI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