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FS i10 USB线连接电脑时电脑显示它工作不正常,连固件都刷不了,怎么办啊

楼主(2019-08-18):
FS i10 USB线连接电脑时电脑显示它工作不正常,连固件都刷不了,怎么办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

网友:
好像用驱动精灵可以解决

楼主:
不行啊,驱动没有用,电脑显示它不需要也没有安装驱动

网友:
那就强刷呗,像刷I6B一样

楼主:
可问题是连电脑都无法识别遥控器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怎样处理的?我的i6也是连接不上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