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7元云台手柄

楼主(2019-08-20):
57元的GB203云台原本有配套的手柄支持拆下云台用作手持摄像,本来这个手柄前段时间一直有卖的,但是不知道为何这段时间全网都卖断货了。于是在某宝上搜到了另一个45的该品牌手柄,虽然挂载的云台不一样,但好在挂载卡口都是通用的,也就是说也能挂GB203的云台。手柄上有一个拨轮目测应该是控制俯仰的,还有一个4线插口,6节电池供电的。
拆开看了,目测芯片可能是AVR的MEGA系列,拨轮是个编码器,4线插口直接引出至该板。
请教大神,能否利用这个手柄实现GB203云台的控制?或者利用ARDUINO重新编制一个利用该拨轮进行俯仰控制的固件?如果都不行,至少还能做个纯挂载手柄使用。
以下图片除了最后一张是自己拆开照的以外,其余都是借用某宝商家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那个滚轮接的是电位器还是编码器。。。

不仔细看帖,该打PP!我一楼说了是编码器的

网友A:
请问楼主那个滚轮接的是电位器还是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一个试试不就得了

已经买了,最后的拆机图就是我拆的,目前已知道芯片就是MEGA8,并预留出了烧录接口,那个4P的插座边上两根是直通9V电源的正负极,还有两根因为板子没拆下来看不到。主要是自己目前没时间测试该手柄的接口能否用在GB203上,另外也是因为自己不会编程!!!

网友B:
买一个试试不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