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穿越机无信号

楼主(2019-08-20):
久的接收机坏了,换了一个接收机后无信号,端口和协议都没问题,只有拨动俯仰摇杆才偶尔有信号,信号显示是六通道。求大佬

网友:
飞控型号,接收机型号,接收机单独测试是否正常,慢慢排除,看是接收机问题还是飞控问题
飞控顶多重刷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