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模拟器第一视角怎么设置?

楼主(2019-08-21):
我是小白 刚开始学
最近买了控 在练模拟

凤凰5 里面我找不到切换到第一视角..一直这样练着.

我还以为没有这个功能..在X宝里看到张图片 才知道可以设置

请知道在哪里切换这个视角的.告诉我一下  ..谢谢

网友A:
用3D场地,选择摄像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3D场地,选择摄像机

选择摄像机 下面那两项是灰的..我一会按你的方法试试

网友:
要选3d的场地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选择摄像机 下面那两项是灰的..我一会按你的方法试试

点击选择场地,拖到最上面会看到有,3D,场地。

网友:
进入3D地图才能打开FPV视角,
在摄像机视角那里。

楼主:
好用了 谢谢楼上的朋友……3D场景可以选第一视角了

不过凤凰5的第一视角感觉不太过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