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T插转XT60充电转接头,简单

楼主(2019-08-22):
手中电池既有T插,也有XT60,习惯单充,每次充电都得把并充拿出来,连线实在不方便。在整理配件是看到有用过的插头,便自己做了个。上图
1、材料准备:T插母头1个、XT60公头1个,一小截热缩管
2、将XT60插头旋转角度,正对正,负对负,这步一定不能出错。如果负极对不齐可以拿小锉刀把XT60与T插的接触面搓点。
锉后的状态,强迫症表示很舒服。
3、钳子找根皮筋绷紧,XT60正极朝上,放上T插对齐,上烙铁,可以先在正极接触缝少上点锡,然后拿下下来检查一下有没有挪动,没有的话直接焊接负极,再焊接正极。
4、可以在外围接触的地方多加点焊锡让其牢固,看效果
5、套热缩管,上火烤至收缩
6、直接使用,效果美美的。也可以中间连一段电源线。

之前在别的地方看到有上飞机的转接,个人并不提倡使用,因为多个接头就多一个故障点,很可能会因为某个点的接触不良二断电,造成炸鸡。祝模友爽飞!!!

网友A:
我只买了I6控  还有B6 充

其它的都在研究中..

网友B:
所有插头都用xt60吧,

网友C:
不错,最好每个脚单独再包一层绝缘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有插头都用xt60吧,

并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最好每个脚单独再包一层绝缘布

包上也还,不过短路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网友D:
感谢开源分享,非常谢谢

网友:
这下可牛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开源分享,非常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买了I6控  还有B6 充

其它的都在研究中..

i6控用下来感觉怎么样?

网友E:
都上烙铁了,为啥不直接把t插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上烙铁了,为啥不直接把t插换掉?

因为并充口都是XT60,如果把B6的T插换了,我的T插电池就不方便充电了,有好几块小容量电池都是T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