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新手求助萝丽三代控

楼主(2019-08-25):
开机显示这个画面,检查过所有接线,都没有问题,请教各位前辈,各位大咖,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用的是下面的模块

网友A:
提示模块错误

网友A:
单片机本身质量问题吧要不就是虚焊了啥的或者重新刷一下程序试试

网友:
还有晶振

网友:
新手求助萝丽三代控 叶罗丽的故事,叶罗丽仙子 作者:wyd1996 5049 模块错误新手求助萝丽三代控 叶罗丽的故事,叶罗丽仙子 作者:wyd1996 897 新手求助萝丽三代控 叶罗丽的故事,叶罗丽仙子 作者:wyd1996 4959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本身质量问题吧要不就是虚焊了啥的或者重新刷一下程序试试

程序刷过了,我重焊下试试

网友:
我对萝莉控也很感兴趣……但是技能差直接买了I6 入门

网友:
查3.3v供电

网友:
都是焊接的问题,基本固件不会出现什么幺蛾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提示模块错误

为什么老拿单片机来挡枪,单片机质量好得很。所有问题90%都是焊接问题!

网友C:
你先正常的焊上排针看看如果还是错误可能无线模块有问题。。。
我的无线模块坏了也是提示连接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老拿单片机来挡枪,单片机质量好得很。所有问题90%都是焊接问题!

应该是焊接问题,我查到了一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先正常的焊上排针看看如果还是错误可能无线模块有问题。。。
我的无线模块坏了也是提示连接错误 ...

我准备用个新的无线模块试下

网友:
有个电容很重要

网友(2019-11-29):
我也是这样,怎么也解决不了,只好重新做了一块板,结果无线模块好了,显示屏又出问题了,刚开始正常,过一会屏幕就会黑了,每次启动都这样,新手求助萝丽三代控 叶罗丽的故事,叶罗丽仙子 作者:zhougechen 6586 有没有人知道咋回事

网友:
基本是焊接或者是哪个电容出问题了,我换了四个模块都这样

网友(2020-05-02):
我也出现过这个问题,最终查出来是3.3供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