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其他条件不变轴距大小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9-08-26):
最近看上一款380机架,目前用的450机架,卖家说也支持1045的桨,请问轴距变小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理论上说 升力够的条件下 机臂长的稳定性更高(当然你得调试好飞控PID参数)

网友:
之前我用330机架配8045机翼
现在的机架是450配1045机翼

网友:
可能要调下PID,我也是刚换了380机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