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摄像头 模友福利

楼主(2019-08-26):
前几天老朋友向我推荐了一款5.8G200mW功率的CMOS一体机,让我测试一下。
大家都知道蜗牛CADDX F2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摄像头,整体效果都是受到市场认可的。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EWRF这个摄像头的效果。

对比两张图片的效果,caddx更加清晰一些。
但是,用肉眼对比就会发现:
caddx F2强制锐化令图像更加清晰一些,时间长了眼睛会比较疲劳。
EWRF这一款图像看起来比较流畅舒适,感觉更加清楚舒适。
两款摄像头各有好处,选哪一款就是青菜萝卜,各有所爱了。

再看看售价:
以上两款都是CMOS的摄像头。

另外发现一款CCD摄像头,那就记住一个梗:同等价格下,能买CCD就一定别买CM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谬论。。。CMOS的宽动态是CCD能比的么?同条件下优先CCD?
CCD无非弱光噪点少一点,CMOS需要软件降噪效果一 ...

支持CMOS牛逼

网友A:
谬论。。。CMOS的宽动态是CCD能比的么?同条件下优先CCD?
CCD无非弱光噪点少一点,CMOS需要软件降噪效果一般。但是白天效果宽动态效果CMOS完胜CCD的。。。

网友B:
喜欢这种小玩意,小巧精致,想想自己在家里买的boyawei在吃灰,唉呀,发展好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谬论。。。CMOS的宽动态是CCD能比的么?同条件下优先CCD?
CCD无非弱光噪点少一点,CMOS需要软件降噪效果一 ...

1、灵敏度差异
由于CMOS在象素尺寸相同的情况下,CMOS传感器的灵敏度要低于CCD传感器。
2、成本差异
由于CCD采用电荷传递的方式传送数据,只要其中有一个象素不能运行,就会导致一整排的数据不能传送,因此控制CCD传感器的成品率比CMOS传感器困难许多,CCD传感器的成本会高于CMOS传感器。
3、分辨率差异
CMOS传感器的每个象素都比CCD传感器复杂,其象素尺寸很难达到CCD传感器的水平比较相同尺寸的CCD与CMOS传感器,CCD传感器的分辨率通常会优于CMOS传感器的水平。
4、噪声差异
CMOS传感器的每个感光二极管都需搭配一个放大器,放大器属于模拟电路,很难让每个放大器所得到的结果保持一致,因此与只有一个放大器放在芯片边缘的CCD传感器相比,CMOS传感器的噪声就会增加很多,影响图像品质。
5、功耗差异
CMOS传感器的图像采集方式为主动式,感光二极管所产生的电荷会直接由晶体管放大输出,但CCD传感器为被动式采集,需外加电压让每个象素中的电荷移动,而此外加电压通常需要达到12~18V。
因此,CCD传感器除了在电源管理电路设计上的难度更高之外(需外加 power IC),高驱动电压更使其功耗远高于CMOS传感器的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喜欢这种小玩意,小巧精致,想想自己在家里买的boyawei在吃灰,唉呀,发展好快

是啊,技术产能一上来,东西就发展加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灵敏度差异
由于CMOS在象素尺寸相同的情况下,CMOS传感器的灵敏度要低于CCD传感器。
2、成本差异

1,你说的灵敏度如果是延时,那么人眼也有极限,超过这个极限再快也感受不到,基于此点,CMOS已经够快不影响使用。
2,成本,消费者需要考虑么。。平头哥140元。一个微雨燕都卖170,两者效果差异很大,平头哥这样的CMOS可以说秒雨燕八条街也不为过,任何方面。
3,分辨率,模拟信号已经限定了分辨率,同尺寸CCD分辨率更高有何意义。因为无论CCD和CMOS已经到达模拟分辨率瓶颈
4,噪声,这个我说了,弱光情况下CMOS噪点相对多一些,无需争议
5,功耗。。。目前无论CCD还是CMOS,都不至于换个镜头能让穿越机续航提高哪怕十秒。。。他们的功耗在穿越机基本可以忽略。因为毕竟只有4分钟前后的续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