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航拍续航

楼主(2019-08-27):
原配置2212  920kv   20a电调,450机架,现在想增加2轴云台加山狗A8在不换机架,换动力怎么增加续航

网友A:
有几个办法可以达到你的要求,1:换电池,换成18650的电池组,最好用索尼vtc6的电芯,同等条件下可以提高三分之一的续航时间。2:换电机,电机选用低kv值的电机,这样电机的拉力效率会高一些,3,换螺旋桨,这个需要和电机匹配上的,选用更大的螺旋桨,螺旋桨越大,拉力效率越高,电机和螺旋桨需要匹配好才行。4:减重,看哪里能够把重量给减下去。

网友:
换个动力吧  才221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法回答,你也没说你现在用多大电池啊!续航跟电池电机载重都有关系!上个两周轴云台加相机,用格氏4S5300 ...

现在用3s3000

网友B:
没法回答,你也没说你现在用多大电池啊!续航跟电池电机载重都有关系!上个两周轴云台加相机,用格氏4S5300电池,总重控制在1.5kg的话,留空时间应该在17/18分钟左右!

网友:
我也不知道啊

网友C:
把螺旋桨换成1045或者1050再加一块5000mah的电池,换30A电调,基本带着云台相机能飞20分钟左右,其实时间长了飞着也没啥意思,山狗视频一般10分钟一段,20分钟刚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螺旋桨换成1045或者1050再加一块5000mah的电池,换30A电调,基本带着云台相机能飞20分钟左右,其实时间长 ...

电机不用换吗

网友:
可以不换,但是有钱最好还是换掉,这种电机外观看起来很高档,其实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不到20块一个,实际使用可能还没有新西达给力。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几个办法可以达到你的要求,1:换电池,换成18650的电池组,最好用索尼vtc6的电芯,同等条件下可以提高三 ...

450的机架,那换什么样的大电机,桨最大能用几寸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450的机架,那换什么样的大电机,桨最大能用几寸的?

这个还真没法直接给你数据了,电机和螺旋桨与你飞机自身的重量都是彼此相关的,按理来讲,螺旋桨越大力效越高,但是飞机尺寸是有限的,这个要么理论计算一下,要么就直接实验测得数据。飞机设计本身就是一个妥协的过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真没法直接给你数据了,电机和螺旋桨与你飞机自身的重量都是彼此相关的,按理来讲,螺旋桨越大力效 ...

换句话说来说,现在只有20a的电调2212的电机最大能用多大的桨?
还有一个问题根据电工知识,电压越高电流越小,那么20a的电调在允许的情况下提高电压就能带动大电机,比如3508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句话说来说,现在只有20a的电调2212的电机最大能用多大的桨?
还有一个问题根据电工知识,电压越高电流 ...

第一个,2212的电机适配什么桨,在淘宝上看看电机的介绍基本上就出来了,这个一般都还蛮准的,因为桨如果太大了,电机带不动,会直接把电机烧了的。第二点,电调的适用电压是有限制的,3S的电调如果用4S的电压来飞行,很可能会烧电调,这个问题你要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