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飞控接云台不动作,救急

楼主(2019-08-27):
请教一个问题,我的是pix飞控,电机接了1-6口,AUX1和AUX2接的是摄像头调焦,AUX3接选射灯,AUX4接的是爆闪灯,AUX5接的是云台俯仰控制,现在问题是,俯仰控制不管参数里怎么设置,就是不动作,俯仰我是用遥控的6通道控制的,其它设备按设置都是动作正常的,唯独这个俯仰没法控制,一开始怀疑是云台有问题,但是云台我用信号发生器试过,可以动作的,我有两架机子,飞控和外部接线都是一样的,都是一个情况,俯仰就是不动,我是在云台设置里选择通道13输出,通道6输入,但云台就是不动,之前我输出换其它通道,也是不动作,帮忙分析一下原因啊!

网友:
啥情况啊

网友:
什么原因?

网友:
。。。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0-01-21):
引用 网友A:
已解决

怎么解决的?是不是映射通道?

网友(2020-04-21):
楼主到底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我也是,是什么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