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配高速并且续航还可以的固定翼有没有老哥把把关

楼主(2019-08-27):
话说遇事不决找老哥,商品闭源飞控或者开源的都行,体型不要太大,可以小,重点需要50M/S以上的速度,最好是电动续航20分钟以上就可以,可以伞降,地面站操控给非老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胖子完全满足你的需要....电池用VCT6 4S3P 2814KV1250  10寸桨  速度50KM/H以上  续航1小时不是问题 飞控 ...

老哥看清楚是50m/s

网友A:
小胖子完全满足你的需要....电池用VCT6 4S3P 2814KV1250  10寸桨  速度50KM/H以上  续航1小时不是问题 飞控 APM  PIX 都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胖子完全满足你的需要....电池用VCT6 4S3P 2814KV1250  10寸桨  速度50KM/H以上  续航1小时不是问题 飞控 ...

老铁看清楚,50m/s=180km/h。这玩意飞高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铁看清楚,50m/s=180km/h。这玩意飞高速

还真没注意....

网友:
不是选飞控。这个重点是电装和机形。

网友:
涡喷是明智选择

网友:
时速180这家伙不好选,关键是就没飞过这么快的。

网友(2020-08-10):
建议定做,现成的估计不好找。就你这50M/S的速度加上20min的续航,体积很难小下来,一般的竞速机机舱都很小,电池都不够放更别提加飞控了。
建议搞飞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