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x9d四合一高频头无法控制地平线小黄机

楼主(2019-08-28):
x9d四合一高频头dsmx能对频上 地平线小黄机,但无法控制电机,请问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呢?  遥控上能看到飞机电量,应该是对频上了吧,可小黄机依然红灯闪。

网友A:
先確認通道順序吧~正常應該是AETR...如果不行再對調看看

网友B:
你好,我是阿良
小黄鸡的通道顺序跟FRSKY是不同的,你需要把油门设置在1通道,油门自检最低 小黄鸡就可以启动了,如果设置后,还不能启动,把油门调低点,找到遥控器油门对应到小黄鸡油门0的数值, 这样就可以启动了,至于其他通道,只要你油门对了,其他再测试就可以了

网友:
通道顺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是阿良
小黄鸡的通道顺序跟FRSKY是不同的,你需要把油门设置在1通道,油门自检最低 小黄鸡就可以启 ...

谢谢啦,我油门是通道1,摇杆右边的小滑块已经调到最下面,油门最低是-125左右,依然不行,还有哪里不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確認通道順序吧~正常應該是AETR...如果不行再對調看看

请问改通道就是改ATER顺序吗?这个好像是全局的,一改所有模型都改了?ATER和thr  yaw  pitch roll是如何对应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改通道就是改ATER顺序吗?这个好像是全局的,一改所有模型都改了?ATER和thr  yaw  pitch roll是如何 ...

若不想更動預設通道順序...就由混控MIXER選單做更動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不想更動預設通道順序...就由混控MIXER選單做更動即可...

嗯可以了,多谢啦

网友(2019-12-13):
很想搞一个,一直不敢下手,现在终于有人吃螃蟹了!

网友:
BL设置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