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可以用四合一电调吗?

楼主(2019-08-29):
想给飞机减重,请问naza飞控可以接四合一电调吗?

网友:
应该可以的,自制一根转接线

网友:
可以,4合1合普通单个的接线方式一模一样,就是少了3组电源线而已。

网友:
减不下来多少,想减重可以试试条形电调

网友:
专牛币12369评论空间环境和

网友:
当然可以。

网友(2022-11-08):
大同小异,就是坏一个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