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用免驱动uvc整口袋fpv怎样接线啊

楼主(2019-08-30):
我这个图传接收不是5.8G的,我把上面的视频线拆下来不知道接uvc上那个头……有前辈指导一下么,这个第二张图的的两个头是对应的黄色视频线,一白一黄……

网友A:
可以的,我坐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我坐过。

可以指导一下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指导一下么

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样

那个只把图传接收的黄色视频线接到上面就可以么,用不用接地线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只把图传接收的黄色视频线接到上面就可以么,用不用接地线啊

是的。就是这样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就是这样接。

能加下您qq么,我按照您给的那个图焊接还是没有信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加下您qq么,我按照您给的那个图焊接还是没有信号

你那个接收机是几伏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接收机是几伏供电的?

用的是2s但是具体到接收上面是多少不是很清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是2s但是具体到接收上面是多少不是很清楚

你把发射上的正负极都接到USB采集卡正负极。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发射上的正负极都接到USB采集卡正负极。上面。

发射?接收吧,就是地面上用的那个,我接上去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射?接收吧,就是地面上用的那个,我接上去试试

哦,对我说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对我说错了

不行,电压可能不够,带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对我说错了

您有这个帖子么,我再研究研究

网友B:
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研究研究

已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对我说错了

已搞定,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有这个帖子么,我再研究研究

我有那个帖子。70几元实现使用手机作为监视器的FPV接收机改造方案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7850

网友C(2020-04-07):
引用 楼主:
已搞定,谢谢

你好,可以说下怎么搞定的吗我也是接完了没有信号显示。还有用的什么软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可以说下怎么搞定的吗我也是接完了没有信号显示。还有用的什么软件啊

把地线也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