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鸟帮忙看下这是什么电调怎么设置刹车

楼主(2019-08-30):
pnp带的电调,因为不带刹车,降落时就打桨,虽然不是每次都断桨,但是由于这个小飞机滑的快滑的远,每次桨都会受伤,以前飞翼都是设置刹车,这个电调程序不是好盈的就不会了,请会玩的老鸟指教,另外这飞机的舵机很渣,两个都换过了,空中扫齿

网友A:
提前收油不就完了,有刹车一样打

网友:
上电时控开大油门让你听到滴滴两声再把油门关回来然后又听到滴滴两声。

网友B:
这电调垃圾得很,飞盈佳乐小精灵系列,当时我买Nano Talon也是配的这个电调,根本带不动电机,电机没劲.唯一的优点就是体积小带BEC.

Fairy(小精灵)多轴电调 BLHeli 中文说明书.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调垃圾得很,飞盈佳乐小精灵系列,当时我买Nano Talon也是配的这个电调,根本带不动电机,电机没劲.唯 ...

飞起来还可以,暴力飞发热也可以接受,不过要用来fpv所有电子设备都要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前收油不就完了,有刹车一样打

以前飞过1340,x6都设置过刹车不会打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折叠桨

折叠不好用,5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