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一问,双发差速 可以用这个模块么?

楼主(2019-09-01):
我是新手 刚入坑 自己研究一下这模块 想先改装个手抛飞机 练手

买其它配件时 看到的这个模块 顺便撸了几个回来
2.5A双路电机驱动模块 正反转PWM调速双H桥步进电机驱动板超L298N
这是驱动 两线直流电机的 很便宜

支持PWM 可以连接收机的信号吧……电机换成空心杯的可以么?

另外 差速两电机接几通道 怎么设置 混控呢? (I6+IA6B)
想用3通道让控制两电机油门…一通道 控制两个电机的左右差速 可行么?

网友A:
接收机出来的PWM信号不能直接驱动。原因是:1.频率低;2.调节范围小。要用单片机转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出来的PWM信号不能直接驱动。原因是:1.频率低;2.调节范围小。要用单片机转换一下。 ...

哦~ 我还以为PWM是标准 同用没区别呢

等快递到了我还是要试试

网友:
混控试着设置一下

楼主:
模块到手 刚刚试了一下 PWM 信号好像不匹配。

油门拉到最低。空心杯电机发出拖拉机一样的声音……很有油机的感觉

油门推到最大 转数提升 有限……跟本带不动飞机机身。

做为新手。我的想法好像要泡汤?

网友:
兄弟,空心杯差速飞机 。我也做了一个。萝莉控+萝莉接收机。直接用接收机pwm信号。驱动mos管就可以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块到手 刚刚试了一下 PWM 信号好像不匹配。

油门拉到最低。空心杯电机发出拖拉机一样的声音……很有油机 ...

驱动图用的小马哥四周上的。原理一样。

网友(2020-01-13):
引用 楼主:
模块到手 刚刚试了一下 PWM 信号好像不匹配。

油门拉到最低。空心杯电机发出拖拉机一样的声音……很有油机 ...

应该是你接线接的不对,你输入端怎么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