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程序录入屏幕亮不显示

楼主(2019-09-01):
如图:用51小型系统版进行烧录程序后,就只有屏幕亮没有显示,求大佬帮助

网友A:
那就肯定有错误啊,我还没学到这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肯定有错误啊,我还没学到这一步

这是最开始的第一步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最开始的第一步呀

我学的arduino

网友:
下载好程序。焊个最小电路的洞洞板测试下就知道啦

网友:
提问都不懂得如何提问!叫别人怎么回答你?

网友:
估计屏幕线焊错了

网友(2019-10-24):
电压不够?我之前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