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PIXHAWK飞控固件问题.

楼主(2019-09-02):
新手刚接触无人机,PIXHAWK飞控固件碰到问题.请教大佬们怎么刷固件,我要学习4轴,8轴,和直升机!!!

网友A:
分析:地面站没有获取固件版本号
原因:地面站版本过老(当前1.3.28)
解决方式:下载最新地面站版本
地面站最新下载链接在下面,建议使用1.3.66或者1.3.60,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OBOfEl-6gTQ4f6lRW1pUdA 提取码:9531地面站没有获取多官方版本固件,
原因:地面站版本太老,你这个是1.3.28版本。
解决方式:更新新版本地面站(最新版本1.3.68)
附赠地面站下载链接:

网友B:
这地面站有时候会抽风,网速不行,或者带网管保护的路由器,都会导致固件加载失败,你可以尝试用手机当热点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析:地面站没有获取固件版本号
原因:地面站版本过老(当前1.3.28)
解决方式:下载最新地面站版本

感谢你.我测试13.60和13.68两个版本固件加载出来了,单后面碰到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地面站有时候会抽风,网速不行,或者带网管保护的路由器,都会导致固件加载失败,你可以尝试用手机当热点 ...

抽风!!!网络是移动宽带100M,路由器不带网管保护。我用的是台式电脑没有WIFI连接模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我测试13.60和13.68两个版本固件加载出来了,单后面碰到问题了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一次
尝试先刷入车固件,如果可以正常写入,在刷多轴固件
新版本多轴固件在pixhawk上会有点问题,尝试先链接飞控,在端口,在刷入固件,会出现选择对话框,当提示pixhawk的时候,在点击yes,如果不提示,提示fxxxxv2(具体忘记了)点击no,pixhawk2不建议刷最新固件,可以下载1.3.46地面站,点击固件界面右下角的获取历史固件中第一个多轴固件,刷老版本固件使用。

网友(2020-12-30):
我是来学习的,谢谢啦

网友(2022-01-17):
引用 网友A:
分析:地面站没有获取固件版本号
原因:地面站版本过老(当前1.3.28)
解决方式:下载最新地面站版本

qiandao.k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