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回来没有图像什么龟?

楼主(2019-09-02):
f4v3s飞控+熊猫5801v2+蜗牛turbo micro f2
新到升级飞控 本来在之前用的好好的图传套 在换了f4后 传输回来的东西经过飞控后变灰掉了 osd还在 本来是以为摄像头供电问题 然后把本来从图传取电调的摄像头接到飞控上取电 这下传回来的还是灰的 然后又把摄像头供电转到分电板 还是传灰的回来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办

图二是摄像头从飞机取电 飞控上短接了vbat+5v 摄像头得到是电池电压 图传从分电板取 但是还是传回来灰的画面

楼主:
“飞机取电”改“飞控取电”

网友:
明显无摄像头信号输入……

网友:
确保摄像头工作正常?

网友:
摄像头的线没有接对,或者摄像头的格式没选对,还得检查你的摄像头是不是好的,可以直接连图传试试。

网友A:
摄像头是不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摄像头是不是好的

估计挂了

网友:
我也这样,好像是飞控的问题

网友:
毛病一样

网友:
摄像头也有电输入摄像头也有AV信号输出飞控也回传回来了osd画面但是没有摄像头画面是飞控问题有解决吗?解决给我说一下怎么解决的

网友B(2020-02-10):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同样飞控,同样接线,飞控取电,短接ram12v,只有osd图像,没有摄像头图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同样飞控,同样接线,飞控取电,短接ram12v,只有osd图像,没有摄像头图像

我的是摄像头挂掉了 换个就好

网友:
漫漫穿越路

网友:
参考飞控接线图,找准图传接线位置,精准施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是摄像头挂掉了 换个就好

我的遇到一样的问题(飞控一样),不过我把摄像头直接连接到图传,可以收到图像,这应该能确定摄像头是没问题的,不知道这位兄弟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遇到一样的问题(飞控一样),不过我把摄像头直接连接到图传,可以收到图像,这应该能确定摄像头是没 ...

换下来的摄像头直接连接图传有图像吗?

网友(2020-06-07):
不一定坏了,摄像头连接不好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