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富斯i6b 支持sbus吗,想用它和pix2.4.8一起

楼主(2019-09-02):
富斯i6b 支持sbus吗,想用它和pix2.4.8一起用需要设置什么吗?

网友:
我不知道哦。

网友:
在遥控上设置接收机,ppm输出 sbus忘了有没有了

网友:
换了14通道sbus接收机

网友:
IA6B 接收机上有 最便宜的那个IA6好像没有

网友:
要加个ppm解码器

网友:
如果接收机只有PWM信号输出,必须加装PPM转换器,
他应该有款SBUS输出的接收机,

网友A(2019-12-17):
看接收机,IA6A要解码板,IA6B有IBUS

网友(2020-02-01):
引用 网友A:
看接收机,IA6A要解码板,IA6B有IBUS

富斯I6怎么设置IBUS

网友(2021-10-13):
你确定I6能输出SB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