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求助泡泡老师:Pixhawk2.4.8官网下载哪个固件呢?

楼主(2019-09-03):
http://firmware.ardupilot.org/Tools/MissionPlanner/官网下载固件时,Pixhawk2.4.8应该选择哪个型号产品呢?Pixhawk1? PX4? ??
谢谢!

网友:
你提供的这个网站是下载新版本地面站的。

网友(2020-08-25):
这个貌似只支持3.4.6,https://firmware.ardupilot.org/Copter/stable-3.4.6/PX4-quad/下载里面的V2,要用地面站1.3.62版本调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