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摄像头怎么连线

楼主(2019-09-03):
这个摄像头不会接线了,请高手指教

网友A:
这是监控摄像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监控摄像头吧

朋友送的,我也不太清楚,说是固定翼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监控摄像头吧

一般后面只有三根线,电源+视频,这个有六根线,所以不会接线了

网友:
有标注的

楼主:
m,l,u,r,d,g那六个接头,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三跟线的 我也有一个   四轴上拆下来的……也不会用……原机是WIFI连接 手机上看图像的

三线 一定是 地 电 信号    但是还是不会用……

楼主:
三线是正负极加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m,l,u,r,d,g那六个接头,是什么意思

调参板接口

网友:
小心为妙,电源一反就凉凉了

网友(2019-11-24):
摄像头参数设置线接口,不是这个口,其它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