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航10分钟

楼主(2019-09-03):
3s3000电,2212    1045刚好续航10分钟没硬挂相机果冻厉害

网友A:
果冻.只能调动平衡.别无他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冻.只能调动平衡.别无他法

加云台应该好点

网友:
云台只能解决倾斜.不能解决果冻

网友:
桨平衡不行

网友:
调动平衡

网友:
只能换相机

网友B:
你调试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调试好了吗

云台在路上

网友C:
最基本的  桨和电机的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基本的  桨和电机的平衡

装上云台賊稳

网友:
正好有一批  便宜的云台 你可以下手 拿来改装上 还可以 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