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富斯I6遥控器刷机升级,为什么就那么难呢?

楼主(2019-09-04):
首!!结果先说明一下,本菜鸟也在咱坛子里逛了有些时日了,也学到了了很多航模知识,以前入手的FS-I6遥控器也没怎么玩,有时就在电脑上模拟用一用,在坛子里看到可以刷中文,或是10通的,就按照坛里的技术贴开刷,因为当时没买升级线,就买了CH340G模块PL2303下载了驱动,安装上驱动,找到COM端口,按照方式连接线,TX  RX.NGD都连接好后开始刷机,可是怎么刷,都显示设备没有连接,涮了N次,都是那样显示,无奈就又买了一条I6升级线,心想这次应该没问题了吧?      结果还是不行!还是显示设备没事连接!再刷N次就一个结果!是线的问题?被逼无奈!把遥控器拆开!一点点的折腾,升级线插到遥控器上,从升级线的输出端的3条线开始测量,到遥控器的电路板上找到TX  RX  NGD的点用万用表测量都是通的      !!!真的无奈了!特此求助模友!
始终就这样的显示,

网友(2019-10-07):
tx和rx交换一下看

网友:
四根线tx、rx、vcc、gnd

网友:
应该是连GND、TR、TX、VCC

楼主(2019-09-06):
引用 网友A:
对  向楼上说的你试下把TX RX 插线对掉下  我的就是和网上说的 接线方式相反 ...

原因是,我又买了原厂生产升级线,也是不行,谢谢了,联系售后也没解决,他说让返厂

网友B:
我感觉是你的软件有问题,你可以试试去Github上找找原版的刷机软件

网友B:
富斯FS-I6遥控器终于有人破了,第一弹,放出10CH固件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118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富斯FS-I6遥控器终于有人破了,第一弹,放出10CH固件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 ...

那个教程看了,今天联系了富斯的售后,给他拍了视频,他也没说出是神马原因,明天找他们技术人员看看

网友C:
去富斯官网下 都好使  我全刷过  如果不行那就是你的连线或者驱动每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富斯官网下 都好使  我全刷过  如果不行那就是你的连线或者驱动每装好

我去官网下了,也是那样,驱动装不好,那个指示灯亮吗?我这个指示灯是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是你的软件有问题,你可以试试去Github上找找原版的刷机软件

那是FS官网吗??

网友:
TX和控上RX相接,一次成功

网友:
软件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教程看了,今天联系了富斯的售后,给他拍了视频,他也没说出是神马原因,明天找他们技术人员看看

试试我这个软件: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Hze0Z2ckjCx8HjWJ5qNEIA 提取码:Yz69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是FS官网吗??

是的,富斯官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我这个软件: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Hze ...

先谢谢了,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我这个软件: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Hze ...

显示连接失败

楼主:
引用 楼主:
显示连接失败

这是设备管理器的端口,

楼主:
引用 楼主:
显示连接失败

这是升级线的USB端口,点击升级后指示灯亮,亮10多秒就不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富斯官网下 都好使  我全刷过  如果不行那就是你的连线或者驱动每装好

这是富斯官网应该没错误吧

网友:
控这边 进到刷机状态了么?

网友:
Tx Rx接线调换一下再试,我的两个i6的接线就是相反的。

网友A:
对  向楼上说的你试下把TX RX 插线对掉下  我的就是和网上说的 接线方式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