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萝丽三代频繁重启

楼主(2019-09-05):
洞洞板焊的,功能一切正常,就是用着用着就会重启。有一个规律就是,轻触飞线或者晃动的时候容易重启,碰飞线的时候蜂鸣器有时候回响。但是也没有哪条飞线碰了就一定重启,似乎每条都有可能。。也没有明显看起来焊的不结实的焊点,难道要一个焊点一个焊点的重新焊接吗?有没有前辈遇到过类似的状况可以分享一下经验啊?

网友A:
电源和地短路也会重启。。。

网友:
频繁重启萝丽三代频繁重启 都有可能,一切正常,有时候,蜂鸣器,遇到过 作者:wyd1996 8895 萝丽三代频繁重启 都有可能,一切正常,有时候,蜂鸣器,遇到过 作者:wyd1996 4864 萝丽三代频繁重启 都有可能,一切正常,有时候,蜂鸣器,遇到过 作者:wyd1996 8561

楼主:
是的,手拿着用不了一分钟,放桌上有时候放一小时没事,偶尔也不行。。无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和地短路也会重启。。。

很可能和这个有关,因为我手摸电源或者地的时候重启几率很大。不过我的飞线虽然比较乱,但不是用的裸线,都有皮的

网友:
你的电源线是直接焊在电路板上还是通过插头座联接。认真检查电源线,有可能是电源线内部断或接触不良。

网友:
当用手去摸带电的电路时,手与电路间形成寄生电容和电流,会导致电路正常运行,如果出现复位脚电位被寄生电容拉低的情况,系统将被重启

网友:
建议用壳子隔离开来

网友:
我是用epp板粘到电板后面作为静电隔离层的

网友:
最大可能还是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