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这种电机

楼主(2019-09-07):
各位大佬谁用过这电机?用几s的电池?

网友:
3,4S电池也可。

网友:
这个螺旋桨不好配吧

网友A:
他的原装桨太容易碎了.. 降落有问题必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的原装桨太容易碎了.. 降落有问题必碎

电机拉力咋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拉力咋样

我飞的次数不多,但至少拉力没看出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飞的次数不多,但至少拉力没看出什么问题

你是多少轴距的机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多少轴距的机架?

380 反正我不喜欢这个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380 反正我不喜欢这个电机

我450还是换2216了

网友B:
这得多少轴距的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得多少轴距的飞机

450吧

网友C:
这就是 倒闭的那个 skye无人机的电机   看做工效率不是很高   好在价格便宜  用的是特殊的桨叶   专用的细螺纹  和大疆不通用    不知有没有人和我一样买了那批处理的全新无人机  我的拆了 还没换飞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 倒闭的那个 skye无人机的电机   看做工效率不是很高   好在价格便宜  用的是特殊的桨叶   专用的细 ...

我想换嘉迪2217  不知咋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换嘉迪2217不知咋样

不是 瓦片磁钢的电机 效率都一般   好电机   高级的效率高的电机都是瓦片磁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 瓦片磁钢的电机 效率都一般   好电机   高级的效率高的电机都是瓦片磁钢  ...

意思是那个电机不好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那个电机不好是吧

我没用过 不确定   是不是瓦片电机

网友D:
哪里搞来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里搞来的电机

库存的,还行

网友E:
这个浆非常容易碎,也不好配。动力还可以,主要是价格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浆非常容易碎,也不好配。动力还可以,主要是价格便宜。

我买了,不错动平衡好450加云台山狗够用了

网友F:
4s满电最大拉力1200克!电流16A多一点!用拉力机电流计台面测试所得!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F:
4s满电最大拉力1200克!电流16A多一点!用拉力机电流计台面测试所得!仅供参考!

谢谢,我也买过来好久了第一次装机试飞就炸鸡了

网友(2019-10-15):
大佬用原装桨吗?kv值这么高,其它桨怎么配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