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cm飞机改装问题请教大神们!!

楼主(2019-09-09):
目前配置1020+75mm桨双发。
开了一个升降尾翼,电池18g 800ham
遥控自己画板子制作的。起飞重量80g

问题:感觉推力不够,滑翔还行,升不上去。

换什么动力才能行呢?想改背推,用什么电机。

楼主:
消灭0回复

网友A:
我也改装了一个
本来也想双发空心杯的 手里没有驱动板

结果上了2212 2S2200 电池 再加40A电调 机身那个重。副翼都弯了。只能再加拉杆 电机要加座 总之很重

动力是很强。因为没有起落架……还没有试飞

网友:
我也想弄一个,但是能力有限,很羡慕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改装了一个
本来也想双发空心杯的 手里没有驱动板

多少kv的电机,桨大了会反扭严重哦,

网友(2019-10-16):
2212太强,火箭速

网友:
我也是个初级玩家,进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