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嘉欣F45改双无刷,穿新衣

楼主(2019-09-10):
改主无刷就不多说了,网上教程大把,至于尾无刷,我改的很简单,就是把原厂的主板拆掉,装个航模控的接收机,1   2通道连接两个舵机,3通道连接主无刷电调,4通道连接锁尾陀螺仪(有副翼直升机用的),陀螺仪再连接尾无刷电电调,这样就OK了,操控上比原厂控强了N倍,(当然锤子机就是锤子机,再怎么改也飞不出6通机的感觉,不过也有好处,就是飞着省心,在人多的地方飞也不担心),下面说说穿新衣:买的是ESKY 大拉玛E020 机壳002664 绿色像真机壳 ,卸掉主轴和尾管,套上壳子后再装上尾管和主轴就OK了,

网友:
麻烦告知一下陀螺仪的型号

网友A:
尾电调,电机是什么型号多少K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电调,电机是什么型号多少KV

我用的GM730陀螺仪,应该都可以吧,用过K8,锁尾也可以,电机用的1806,kv2300,6寸桨电调用的2合一电调,上面有图,啥牌子我也不清楚

网友(2019-11-05):
K8怎么用尾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