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昊翔57云台问题

楼主(2019-09-11):
通电不飞拿手里怎么晃都不会歪,只要一起飞不到一分钟就开始倾斜,而
且越来越厉害,怎么弄?

楼主:
这是通电不飞的状态

网友A:
配重,或者框架有微弱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重,或者框架有微弱变形

没变形

网友B:
我也买了一个,请教一下,这个是怎么供电的呢?我看挂件处有三个金属触片,怎么是三个呢?正极负极还有一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了一个,请教一下,这个是怎么供电的呢?我看挂件处有三个金属触片,怎么是三个呢?正极负极还有一个 ...

我看到卖家图片介绍了,知道怎么接电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了一个,请教一下,这个是怎么供电的呢?我看挂件处有三个金属触片,怎么是三个呢?正极负极还有一个 ...

嗯,接线很简单的,希望你不要中招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接线很简单的,希望你不要中招

什么意思?怎么会中招?我看商家注明的PWM一定不能接正极,否则会烧主板。除了这一点还有其他坑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接线很简单的,希望你不要中招

中招了,咋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招了,咋整

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会斜

飞起来就斜?不飞斜不斜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会斜

你没放好吧,我的通电不飞拿手里晃动都不会斜

楼主:
引用 楼主:
飞起来就斜?不飞斜不斜

不飞不斜,拿手里晃动抖正常

网友:
我觉得是 重心不对 导致  飞起后  一直在修正  误差积累过多   或是电机驱动电路过热   这个云台力气太小  干重活久了 就会 出问题   好像有几个兄弟都遇到了这个问题   调整一下重心试试   最好能监控一下工作电流  方便找到问题

网友:
不是重心不对,最根本的原因是初始化不对

网友:
这个线怎么接呀?

网友(2019-10-18):
我的这个相机刚好放进去,顶部当五角硬币不会嗡嗡响,就是pid 累计误差,横滚会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