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7元那个云台哪个高手改过倒置??

楼主(2019-09-11):
有高手改过倒置,主要是装在模型车拍摄,这个小巧,很好用,有会的吗?

网友A:
我也买了一个,请教一下,这个是怎么供电的呢?我看挂件处有三个金属触片,怎么是三个呢?正极负极还有一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买了一个,请教一下,这个是怎么供电的呢?我看挂件处有三个金属触片,怎么是三个呢?正极负极还有一个 ...

我看到卖家图片介绍了,知道怎么接电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买了一个,请教一下,这个是怎么供电的呢?我看挂件处有三个金属触片,怎么是三个呢?正极负极还有一个 ...

一个是信号线,控制云台俯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买了一个,请教一下,这个是怎么供电的呢?我看挂件处有三个金属触片,怎么是三个呢?正极负极还有一个 ...

不需要调俯仰的话,直接接电源就行了

网友B:
倒置可能得改程序和传感器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倒置可能得改程序和传感器位置

我目前只改了两轴能动,改动传感器位置

网友:
我也想改 倒置 试了几次没成功 好像电机后面的 磁传感器也要改装  电机的线圈也要改好能倒转

网友:
我也想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