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求助,关于F4v3飞控的

楼主(2019-09-12):
这个飞控我刷了inav固件之后。地面站连接不上电脑,一直提示打开端口失败。地面站版本比固件版本高。怎么回事?

网友:
检查驱动

网友:
416237580,如需帮助加q

网友:
地面站跟固件版本差太多的问题

网友(2020-02-26):
如果是win10的话把驱动删了试试?

网友:
我今天刚刷了inav固件,用的zadig装的驱动,刷完固件后再设备管理器中删了驱动,然后再检查更新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