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飞重量

楼主(2019-09-12):
整机带电池7000g    16000ma电池  只能飞行20分钟左右    是不是太重了

网友:
7000g    16000ma电池

楼主:
整机重7000g   用16000ma电池

网友:
这样的配置能飞20分钟已经不错了

楼主:
感觉太重了  但是没有可以减重的地方   而且侧板还没有装上

网友A:
太重了  减重30%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重了  减重30%应该可以

请教怎么减重  需要机架镂空吗

网友:
6轴起飞重量7㎏已经可以了,电调的效率,电池的出力都影响航时。

网友B:
机架和飞控是啥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架和飞控是啥配置

机架自己制作的     飞控N3

网友(2019-10-18):
你上边的电池好像把碳板都压的有点弯了

网友:
感觉这家伙如果炸鸡能把地砸个大坑吧

网友(2019-12-15):
我买了4块11000mah的电池 光电池就800克了  不知续航会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