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好,飞控如何调参数

楼主(2019-09-13):
大神们好,问下我这gui软件调不了参数,现在四个电调转速不一样,软件面板修改不动,请问是哪里出问题了,谢谢

网友:
飞控调平

网友:
看你软件里显示的姿态不水平啊,你先放水平再把飞控校准下水平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