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求助大神!乐迪pix飞控无遥控器信号

楼主(2019-09-14):
遥控器接收机连接正常,设置遥控器却不行,没有数据

网友A:
你线没接对吧,看你用的XSR接收,你信号线接在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线没接对吧,看你用的XSR接收,你信号线接在哪了?

接收机接飞控就这样   接收机r-xsr过去改了fport 不会是因为这个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收机接飞控就这样   接收机r-xsr过去改了fport 不会是因为这个吧

你得接接收机的sbus呀

网友:
接收机必须切换为PPM或SBUS工作模式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