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apm飞控地面站中飞行器图标一直在乱动

楼主(2019-09-15):
apm飞控地面站中飞行器图标一直在乱动

F450 机架

apm 飞控

m8n GPS

接通电源后,放在地上不动,数据线连接地面站,面站中飞行器图标一直在乱动。

网友:
我觉得 应该是  GPS 的问题吧   看看 GPS数据 是不是也在乱跳

网友:
室内定位就这样

网友:
室内GPS不稳定,就是这样,拿外面好一点,但是没有不跳的GPS,误差从几厘米到几米之间

网友:
室内的话正常的,你放到室外空旷的地方几乎不会动

网友:
等你收到13星就会好很多了,你现在只收到7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