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电调-pn 简易 大电流 单向 双向 合集PCB板固件问题

楼主(2019-09-15):
请教一下,电调-pn 简易 大电流 单向 双向 合集这个PCB中的单向有刷电调与简易大电流双向电调都是刷哪个固件啊?是萝丽的简易单向和1S双向那个固件吗?
这个PCB板

这个单向有刷电调刷哪个固件啊?
这个简易大电流的双向又刷哪个固件呢?
请大佬们指点一下,谢谢了。

楼主:
单向那个我刷了萝丽简易单向电调的固件没什么反应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向那个我刷了萝丽简易单向电调的固件没什么反应啊?

刷pn版本的

网友:
你这板子是双向的啊

网友:
群里有pn双向的固件

网友:
上面这个确实是单向的,下面这个是双向的,好像不是PN电调。

网友:
简易 和 有刷单向我做了两个 好用。

简易那个真的太简单了 不能调速 改改玩具还行

网友:
左下角是pn吗?有元件图没

网友(2020-03-12):
左上哪个刷什么固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