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懂帮看下m8n的芯片能否换到6m这个g

楼主(2019-09-17):
谁懂帮看下m8n的芯片能否换到6m这个gps

楼主:
m8n这个gps炸鸡摔坏了手里有个以前的6mgps能不能吧m8n的芯片换到6m上

网友:
你看脚是否一致。还有查一下 。引脚定义。如果一样肯定可以
我记得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驱动程序应该要设置一下把  不懂只是估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换?m8n和6m脚位相同,能换,但是你得有风枪,电烙铁搞不定

8的那个炸鸡机板子摔坏了芯片是好的换到6上6是不是就变成8了

网友:
8可以直接代换6 脚位定义是一样的

网友:
直接代换  用电源线里的细线多股烫上松香 然后用烙铁压着多股线 在针脚上走 就拆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