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电流计问题

楼主(2019-09-20):
无论怎校准,始终显示红色0.00,校准完后切回飞行数据还是显示红色0.00,再切回电池校准界面,上面之前设置的数据又恢复原样了,到底什么原因

网友A:
你可以试试OSD有没有数据,再找一个电用完的看看会不会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试OSD有没有数据,再找一个电用完的看看会不会报警。

OSD上只有rssi和gps信号,电压显示0.00
,插上一个亏电的电池,图传就显示了一会就没电停掉了。飞控由于链接着电脑地面站,供电正常,但是也没有报警

网友:
坏了吧。换一个试试看?对比结果

网友:
哪家的飞控